GA-8I865GVMK-775主板上CPU假负载正常上真U无供电

楼主(2011-05-07):
GA-8I865GVMK-775主板,上假负载有核心供电,时钟复位一切正常,上真U,核心电压为0,测得VID组合两组0.54,其它为0,无EN,只有供电。并且不管上假负载还是真U风扇都不会转。上的CPU为E2160。
同时,北桥在有散热片的情况下也非常烫。压过桥,压过CPU座,无果
怀疑北桥,有想加焊北桥,各路高人来点意见
求维修思路!
附上电路图一份。

网友:
换u试没有?还有就是cpu供电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上负载时一切正常,上真U之后无EN无VID,只有供电。没有U来换了。。你想说只能上塞扬的CPU?

网友:
你看图纸第31页的 TSM104  .当14 15pin电压都正常才会有16EN输出,还有EN脚相连的两三个贴片电容坏了也可能出现带不起负载

网友(点评):
查过了,上真CPU时,EN脚连接的电阻正常DR19连接VTT_PWRGD一边为10V,EN端为0V,奇怪的是有时候VTT电压都出不来。为0.8V左右,我碰了几下主板又出来了,也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

网友(点评):
电阻拆下来测过了是好的,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上真CPU之后EN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
我刚醒了。阻值彻底为0嚒,,要是彻底为0 你CPU换个,。那个叫有到CPU做

网友:
你CPU上错了啊 。 E2160是双核的  。。 那个板之只能单核的 。。。

网友(点评):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不过我这没单核CPU,打算网购一个

网友:
U不可以用在此版上吧

网友:
865 主板 上个赛扬d的试试

网友(点评):
我已经发现上的这个CPU不合适了,但没有单核的CPU,我想问下塞扬的CPU跟P4的CPU,对挑主板这块有区别吗?都单核

网友:
上个533外频的U。。估计800外频的不跑马。。

网友:
有的   865好像上不了p4的  它是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