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rev2.01g主板PCI-E插槽问题

楼主(2011-05-07):
华硕m2n68  rev2.01g主板PCI插槽无时钟!该主板是独桥且没有独立的时钟芯片,用7300GT显卡可以显示,换上其它的9500GT,GT210,GT220等显卡均无显示输出。但系统启动正常听得见进桌面音乐!用假负载测供电都正常:12V 3.3V 3.3V总线,复位电压3.3V。唯独钟测为0.02V。该时钟线跑似乎进入夹层!现没有思路了,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插显卡测两时钟分别为0.6v和0.61V.顺便比较一下:分别插7300gt与GT210、9500GT时的各电压其本相同,难道是不兼容?可是以前一直在用9500GT,为什么9500GT也不能用呢?

网友:
加焊桥就会好的。

网友:
补充一下:插显卡测两时钟分别为0.6v和0.61V.顺便比较一下:分别插7300gt与GT210、9500GT时的各电压其本相同,难道是不兼容?可是以前一直在用9500GT,为什么9500GT也不能用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网友:
单桥虚焊容易引起不认显卡,有些直接不亮,有些能认小的显卡  稍微高端点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