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649-M3 跑C1 解决办法!

楼主(2011-05-07):
好多朋友在问这个问题  总结有3条 如果内存电压正确的话  第一 北桥空焊  第二 看下内存如果用的是667的条子 建议换成533条子 否则跑C1报警!第三 最后才是BIOS问题

最主要的还是北桥和内存!

网友:
ddr2的条子有个3.3v的电压,这个电压没了533的可以点亮,667的就不行

网友:
兼容问题也是常见的!

网友:
为什么要换533的条子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频不开低频开撒

网友:
一明基的主机!主角就是精英这个板子 内存还是原配的 就是不行!一开始跑00  发现775的针弯了 顶不上来!弄好好  跑C1换了N多条子都是800  667 的就是不行!看基地一哥们说的 换533 就OK了!

网友:
是啊   我换了一个就好 了     救了一命啊

网友:
其实不是这样解决的。要是客户原本上的就是667的内存的话,那要怎么搞呢?真正解决的只试过一次 不知道你们那机子是不是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下看看行不行,用一根533的条子启动主板后进入BIOS找到FREQUENCY/VOLTAGE  CONTROL ,回车,找到CLOCK CONTROL BY 默认AUTO,回车改成MANUAL,再找到CPURAM FREQUENCY RATIO默认SPD,回车改成1:4,按F10保存退出,插上1G 667的条子再开机

网友:
直接在BIOS离设置 DDR的频率 方便  我也见过有的主板自动降内存的频率

网友:
频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