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07):
IBM T60维修一例
芯片组:945PM+ICH7M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开机,修好开机后,出现不跑码
来基地实地学习已经半个月了,前天喜哥刚说完IBMT60的上电时序和电路分析,就想买一块T60的板子来“折腾”一下,毕竟在喜哥的教导下,对IBM T系列的时序和电路有了非常清晰的思路了,淘宝网上淘了一块,二天后到手,开机无法上电,接直流源,待机电流0.00,无待机电流,拆开机器,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量公共点Q365-8脚主供电的VINT2020V,保护隔离正常
T60待机时首先由U61 TB62506在第57VREGIN16有主供电20V电压,第54BAT_VOUT电压正常后,会从第59脚输出VCC3SW线性电压供给PMH7
实测U6159脚电压为0V,明显不正常,查57VREGIN16电压正常,第54BAT_VOUT13V左右,感觉有点不正常
喜哥在讲IBM T60时曾经提到过此脚不管在接适配器还是电池时此脚都应该大于2.5V,此脚为电池电压检测脚,现在虽然大于2.5V,但电压确有13V,打开T60图纸,此脚是由一个909K2M的电阻分压而来

正常电压为6.3V左右,查R522阻值正常,在找R559 909K这个电阻时发现此电阻掉件了,造成了分压不正常,从料板上找到1M电阻补上去后,BAT_VOUT变为6.3VVCC3SW正常输出,待机电流变为0.01,触发可以上电,但电流走到0.4处不动,且掉电,掉电可能是因为IBMCPU温控问题,将MAX198912脚焊在一起后,开机不掉,但电流还是只能到0.4V,可能是还有电压没有正常输出,测各电感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那查芯片的工作件吧,找到ADP3207,发现此芯片已被人加焊过,但是焊得不是很好,先加焊一下吧,先易后难吧,加焊后,测CPU电压已正常输出,加CPU和内存,开机电流到1.2V左右,屏不亮,电流到1.2A后,可能已经跑码了,应该是挡代码了,测CPU供电、时钟、复位、PGVCCA均正常,硬启动肯定没有问题了,确定是软启动故障了,上波波打波形吧,本着维修就是逆向思维的原则,先测BIOS第一脚CS#,开机有瞬间的波形,不能持续,第5SO、第2SI,第6CLK都是开机瞬间有波形,都是不能持续,测LPC_FRAME#DMI总线、ADS#都是开机瞬间有波形,不可以持续,感觉问题有点棘手了,静下心来想一想吧,开机有波形,说明从CPU一直到BIOS这条线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CPU已经抓到BIOSCS#片选了,因为CS#有波形了,那是什么导致POST不能持续呢?
试着刷了一下BIOS,涛声依旧。
拆掉内存后,电流无变化,自检应该没有过内存了,还是测各个总线和南北桥的条件吧,
CPUGTLREF电压0.7V正常,COMP0-COMP3各补偿脚电压均正常,时钟CPUCLK_CPU_166M也正常,

北桥电压、时钟、HXRCOMPHXSCOMPHXSWING等补偿脚电压均正常

南桥的供电和时钟也都正常。
测量全部OK,难道是桥有问题,只能拆桥了吗?还是不甘心,忽然想到南北桥连接的设备也会影响到自检不正常,先测北桥和显卡中间的32个耦合电容,两端阻值均正常,排除了显卡引起的,南桥上和自检有关的LPC设备是重点怀疑对象,查电路图U43U31挂在南桥的LPC总线上,先加焊,无果,更换U43故障依旧,更换U31后,再测试内BIOS的各脚波形,已全部为持续的波形,再打内存排阻上有持续的波形,插上屏,开机亮机,此机修复!

总结:影响跑码的原因和元器件有很多,在对常规的元器件的电压、时钟等检查后,如果故障依旧,可以考虑是不是南北桥总线上挂的一些设备影响了正常的POST的自检,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点评):
max1989是检测CPU内部温度的,此时掉电应该是CPU电压没有出来造成的吧,你把它的1.2脚连起来没掉只是屏敝掉了它的这个检测功能。

网友(点评):
LPC总线上有波形了不能持续。我一般是找到CPURST。测CPURST还有没有。有的话。我就测LPC的阻止,反正就是搞LPC部分。再搞外设。LZ修这个问题,南桥,H8 都没有搞过,直接搞外设。我有点佩服。

网友(点评):
U31是个密码芯片在没有刷BIOS的情况下单独换它是不行的。还有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应该会报警的。

网友(点评):
请问CPUCLK_CPU_166M你是如何量出来的?CPU时钟我重来没量出波形过,这个我反复论证了的

网友:
学以致用,赞一个!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1

弃门出击 -10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对于跑00的机器本人的思路有加强了点。这个文章写了太好了。小弟学习。以后出现跑00的可以拿出来参考。

网友:
太有魄力了,为了了解还专门买了个T60回来。佩服,文章写得也好。赞个

网友:
学习了!!

弃门出击 -10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精华帖值得一看

网友:
是先有CPU供电还是先有温控?

网友:
好,,,,给力

弃门出击 -10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将MAX1989的1脚和几脚焊在一起?少了个数字呀,楼主

网友:
这个例子确实给我很多启发

网友:
- 很不错!收获很多!

网友:
改好了,MAX1989第1、2脚

网友:
这贴子看的舒服!

网友:
楼主厉害,变废为宝啊!

网友:
修机就该这样,学习了!!!

衡阳天河 -5

网友:
U43 U31是什么原件啊  不过楼主的思路和帖子实在是佩服极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请教一下CPU的COMP0-COMP3补偿电压是多少V呢,他是怎么得来的。望赐教!

网友:
分析的不错呀,维修思路明确。。。。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贴子发的很标准思路也很好

网友:
小唐可以,买来的料板终于修好了,厉害。

网友:
太强大了,不待机的我现在会修了,这不跑马的,还没修过,楼主的思路很好,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解,真的不解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更觉得汗颜了啊,太强悍了,同样是一个喜哥的学生,楼主学的也太好了吧。

网友:
啊,写的太专业了,看不懂,怎么办了?

网友:
lz,实习半个月,买板自己修,这行为值得学习,汗颜。是T60还修好的,LZ太有潜力了,将来肯定是高手。

网友:
你就不能讲一下,换的芯片是什么?非要我查图纸,麻烦

网友:
唐, 回到家了没, 回去后再多买些板子修呀, 你是厉害的, 够勤快,

网友C:
喜哥是谁?明师出高徒!

网友:
紫的慢慢研究

网友:
技术思路这么清晰,废板变好板。
明师出高徒啊,都想来基地来学习。

网友:
xiaobenshun
的帖子
安全芯片,挂在LPC总线上的,影响了数据传输,导致不跑马。

网友:
学以致用,赞一个

网友:
把MAX1989第1、2脚焊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不解~~~

网友:
去掉安全芯片不是不跑内存吗,怎么还能显示

网友:
写得好,我也修了块,等我写好了跟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 思路太细了 看了 后 感觉自己有了信心啊 电路也要加强啊

网友:
楼主这板修了多久呢。CPU,北桥的补偿电阻你没有测阻值是否正常吗?直接打电压?电压多少是正常呢?

网友:
boruiinfo
的帖子
此贴看着思路很清晰,总线上芯片会影响,学.

网友:
总感觉IBM T系列的机子上电基本一致,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LZ对T系列的上电很熟练!

网友:
CPUCLK_CPU_166M
这个是不是开机以后才正常有波形的。平时测机器没有正常工作时,这个时钟一直没有波形

网友(点评):
CPUCLK 这个也就是时钟信号,不上CPU,只要加电 触发 供电 PG都正常后就会有的!

网友:
  !  ,应该先测电压有没有都起来, 然后再考虑温控引起的掉电,

网友:
看到之后,,感触很深,,呵呵,,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才学半个月,有高人指点,不错,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这样修炼成的   我也 要加油

网友:
写得太细了,一目了然,学习了

网友:
在基地学习半个月有这样的水平,真的羡慕,也心痒痒了啊。

网友:
北桥的HXRCOMP、HXSCOMP、HXSWING 补偿脚电压 是干什么的    cpu的COMP0-COMP3各补偿脚电压是什么。。。  u43 u31是什么芯片。。。 等待答复。。

网友:
半个月这样的水平确实很牛了,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电路功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不跑检测卡的机器好难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历害啊!半个月就能把原理分析得这么透切~

网友:
很给力,对我有用

网友:
有前途111

网友:
楼主确实很强,但也是有基础的,才学到课程的一半,就能锁定笔记本主板的故障单元,而且直接具备示波器,而且会使用它,并且掌握到波形型号的识别采集,新手那一个能做到呢?

网友:
琵琶半漏尤遮面....

楼主做做好人吧,总线补偿电压电压是多少呢,求个痛快

网友:
修机就该这样,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不多U31是这什么东西呢?LPC总线上只有U43和U31这两个元气件吗?

网友:
U31是这什么东西呢

网友:
楼主,能帮忙看下这故障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3625-1-1.html

网友:
分析的不错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0483-1-1.html

网友:
呵呵,在基地有高人指点就是不一样哦

网友:
不会吧半个月。。我汗!

网友:
对你那么地方,本来一些测试点就不好找,有的直接在桥内部,不知楼组是怎么测得的,还请说一下

网友:
现在怀疑此人有点冒牌了,我不相信他的实力,半个月享有这种进阶
,打死我也不相信

网友:
所以是假的啊,谁相信啊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很想知道LZ短接MAX1989 1, 2脚是什么原理

网友:
以前有基础吗?怎么比我学半年的还牛逼

网友:
LZ掉电短接MAX1989 1, 2脚,是不是因为CPU电压没有出来本来就会掉电!

网友:
确实写的不错,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 很不错!收获很多!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0483-1-1.html

网友:
是啊 学以致用,维修很直接的就可以应用,所以我也选择做了维修,哈哈。楼主 基础很扎实啊,最终这块二修板 还是被楼主搞定了。挺强大啊

网友:
值得学习,没有盲目动桥解决问题,值得佩服。

网友:
跟密码芯片有关 这个编程器能刷吗

网友:
值得学习,没有盲目动桥解决问题,值得佩服。我佩服。

网友:
佩服,,真是厉害、、、

网友:
很好很强大。挺容易懂的

网友:
很给力呀,不错不错

网友:
学习下,昨天收到一个进水的T60,在做完处理后,电流只可以加到0.78V左右。不亮机,当时水就进在ADP3207的地方。看了贴子,后来加焊就可以了。测试通过。

网友:
写的太好了,IBM, 可惜我没分只能顶一个,下次一定多注意外设有好处,学习了,上次不知道咋整地说我灌水全扣完了,太牛了!

网友:
楼主厉害,以后就专门买淘宝上的板修修好类,比开店都赚钱,还不怕没生意!

网友:
安全芯片引起不跑码,学习了

网友(2011-06-17):
精神可嘉  期待楼主会有根号的作品

网友:
兄弟说得好详细啊,下次遇到这个问题有点经验了!

网友:
这帖子太给力了、、、我真的学习了不少、楼主辛苦了、

网友: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谢谢啦 ,写的好详细

网友:
分析透彻,思路清晰,学习了,很有收获

网友(2011-07-27):
这个板修得太牛了,理论知识很杂实,如果说下怎么测量ADS#信号,测式点在哪就更好了,我很想知道,因为这个信号一般都是CPU直连北桥的,没经过任何元件,真不知道要测的时候怎么下手,求楼主说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是很好的借鉴  以后又这方面的机子 要注意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哥是谁?明师出高徒!

双喜   是基地的笔记本老师

网友:
楼主这么厉害啊,思路这么明确,还没走弯路,你这些思路都是怎么迩来啊?

网友:
这是有密码芯片的情况,不过楼主的思路真的很清楚

网友:
密码芯片要验证相关数据,但里面的资料错误或者丢失就和BIOS一样也会不跑码,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谢谢  复习一遍了!

网友:
先测BIOS第一脚CS#,开机有瞬间的波形,不能持续,为什么我在图里找到的BIOS 没有CS# 这个信号?

网友:
受教了。。。。楼主佩服你

网友:
很好,思路清晰,谢谢了。

网友:
如果不装CPU,1989会以为CPU温度过高而关闭除3SW以外的电压,CPU电压这时候应该还没有出来,1989的供电是VCC3B,而且Q59是靠BPWRG来开启,所以1989工作在CPU电压产生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MAX1989的1脚和几脚焊在一起?少了个数字呀,楼主

我来带楼主回答,把检测CPU温度的两个脚连起来

网友:
COMP0-COMP3各补偿脚电压,时钟CPUCLK_CPU_166M    楼主能说说他们的电压正常是多少吗?

网友:
不错,上到这个层次,很难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愧是在基地学过的,至于LPC总线,总是不会测、以后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2011-09-16):
看到大家写出东西才感觉自己懂得皮毛都没有。得多学习了!

网友:
项一下!太强了

网友:
呵呵,淘宝上多少钱买的?如果是几十块钱的还可以搞定的话那技术太牛了。

网友:
高手哦 。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
楼主狠厉害,再淘宝上买的板子都能修好,技术赞!以后也要买买来练练技术~

网友:
这个流程好啊,CPU有复位不跑码的应该都可以直接套用了。

网友:
牛B啊,买块2手的主板,开机无法上电,接直流源,待机电流0.00,然后就拆机了,请问在哪个淘宝卖家那买的,买坏板还送机器,最后修好这坏板还装机了,牛

网友:
您信号学的这么强悍,是不是之前搞过维修,去基地是为了提高一下自己哟,很不错,真的很惭愧,有点难……

网友:
分析得很彻底。

网友:
不错思路挺清晰的,学习了

网友:
好帖,看得头大,支持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都能想的到。

网友:
这都能搞出来 ,以后有前途呀!没机器修也可以搞废板回来搞维修了!

网友:
楼主厉害,不过我是业余的。我的机子就是IBM -T60坏了好几次都是自己修复的。

网友:
学习了,写的真仔细

网友:
能否解析下北桥的HXRCOMP、HXSCOMP、HXSWING 补偿脚电压 是干什么的,看了楼主的帖子,也有去实地培训的冲动了

网友:
同问,其他的都还好动。不过在帖子中提到的几个信号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网友(2011-11-10):
很是佩服  北桥 CPU 的 电压多多啊  查的话 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
写的很好 以后肯定是一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