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1000 掉电 主板已更换3块还是掉电 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1-05-07):
   HP NX1000   客户说  不定时掉电    更换主板  显卡很热  加散热架  散热处理的很好 但还是过热掉电   以为是主板显卡有问题  所以有更换一块新主板    还是显卡过热 一热就重启     现在已经更换过3块新主板   机器还是由于过热掉电   实在没招了   散热已经处理的很好了 铜片什么的都加了  风扇吹出来的风凉凉的   实在不解   求高手帮助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铜管坏了呀

网友:
风吹出来提凉的,你是怎么判断机器是过热重启的。如果是用软件cpu温度高那说明还是热量没散出去啊!

网友:
你把屏线和高压板去掉,看还掉电不。

网友:
看看温度是不是过高掉电呢。。。

网友:
风吹出来的是凉的。你摸摸散热器温度啊,如果散热器导管漏液了。散热片部分是凉的。CPU和显卡部分是热的啊

网友:
LZ说风扇吹的风是凉的,可以肯定是散热管有问题,先把整个散热装置换了再说

网友:
NX1000的CPU好像是INTEL 533的??
如果是旧款AMD的CPU,建议更换一个试试
我以前修HP TX1000,有是有这个情况,不定时掉线,风扇什么都更换,还是会掉
后来换了个AMD的CPU就好了,然后多加一个散热垫片

网友:
换个散热铜管试试

网友:
遇到问题一定要冷静,既然你都换三块主板啦,问题肯定不是出在板子,先换其它配件的试试
CPU,内存,硬盘等外设

网友:
散热组件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换过了  主板都换过了

网友:
本来客户主板确实有问题   然后修不好了 就更换主板了  换过之后掉电
    我昨天定了个散热架   先装上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热管的问题,明显热量没散出去!

网友:
扇热器有问题嘛

换一个哦

网友:
恩恩   我已经换了个    问题解决了    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以前也遇到过 不过是CPU的导热管坏了 CPU90多度 没找到风扇 也没去换 客户也一直用 没上面问题 INTEL的 U

网友:
热管不导热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铜管问题 热散不出去。当然会重启或自动关机。你看关机后能马上打开吗 还是要等几秒钟才可以开机

网友(点评):
恩恩 主要当初想着换过主板了 再换散热片没法跟客户解释

网友:
看来小地方还是要多注意呀。

网友:
似的小问题真要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