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478主板!

楼主(2011-05-07):
主机是同行拿来的,说加不上电,上电触发无反应。我想上电时序为:1.待机3.3v 2.cmos电池。3.32768晶振。 我测待机来了,32768也起振。我把cmos电池拿下来的瞬间开了哈机嘿嘿明显是cmos电池没电了撒!。换了个好的上去。开机OK!往返试试烤机后收钱!秒杀哦。。。

网友:
我好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阿饼说不可能,看来还是有待确认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么经典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见过,也让我碰碰运气

网友:
开机的条件哈
VCCRTC RTCRST#

网友:
有的哦,有个别915.945的板子就是电池没有就不能启动

网友(点评):
卡萨不兰卡兄弟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很多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电脑不能开机,把CMOS电池拿下后就可以开机。然后把原先的电池再装上去,后面都可以正常启动。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不同的主板的RTC电路不样,老板大部分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拿下来,就等于把CMOS放电了!~~你这个操作就等于把cmos短接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可是后来电池都没有更换,再装上去又正常启动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故障了?

网友:
电池没电造成不开机时常有的,没碰到过的纯属巧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对cmos进行了放电啊,里面的设置都初始化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给你解释清楚~

网友:
呵呵,楼主只是走运了,这个不一定,啊!!

网友:
很多板不开机的问题 就是放电后就解决问题了,放电能解决不开机10%的问题

网友:
q215236213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样能收到钱?在客户面前要故意这搞搞那搞搞…不能秒杀…

网友:
华硕754的C51主板,我遇到过几片,也都是不加电,电源放电后试机正常

网友:
华硕754主板C51,遇到过几块,都是不加电,拨电池放电后加电试机一切正常,无解中,还是原来的电池,测过电量正常

网友:
经常有。特别是P3的板子。

网友:
如果他的这个板子是放的时间比较长了没用过而坏掉的话,放一下电好的不用返修如果不是的话楼主你就惨啦!

网友:
没这么便宜的事吧?还是同行拿来的????,CMOS放电他应该也会 试试啊,,解决不了才给你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以后得注意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