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加不上电维修一列!

楼主(2011-05-07):
客户拿板来说他吹了哈灰就点补亮了。把板拆下来,测电压开始有待机3.3v后来我测着测着不知咋回事儿待机电压就没了。不晓的是测的时候短到哪儿了还是那儿出来问题。哎!没办法跑线路。紫线5v到117、无输出。把117干掉还是。想可能是后经短了,理啊理发现待机到了南桥。再分一路到了8712的IO,先想到是不是电阻电容短了。跟到理理到1117旁的一个电容短路了把电容换了。待机出现。开机,还是触发不了后头测到32768晶振,一只脚0.4v一只脚1.2v不正常。把晶振换了后能开机了。小小高兴了哈。为保险起见我把那两个电容也换了。开机多试了几次。恩,都可以。没想到装上去了后又开不了了。我郁闷。。。用万用表测到32768的脚又有一只升到1.几v去了把板取下来后再理了哈线路,发现他是由南桥输出到一个163的电阻分别跟两只脚的。最后我把163的电阻换了。。。。。。到此板彻底修复。。

网友:
真的是挺麻烦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