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的笔记本维修电源电压不稳怎么修

楼主(2011-05-07):
我用的笔记本维修可调电源电压不稳怎么修,电压忽大忽小,电压在以前可以调到三十伏,现在只能调到十几伏了,电源是ATTEN APS3005S
我在一年中坏了两三个都是这样,可能是我在烧电流造成的,

网友:
怎么没有大师傅回啊

网友:
我用了那么久还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可调电阻不够灵敏了,换个看看

网友:
我的一个也是这样出问题,换过接触器,加焊过大电解,好了一阵,现在又这样了,那种五脚的接触器,换了试试

网友:
好的,换个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