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主板!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1-05-07):
一杂牌主板,加电不跑码!量得CPU供电12V,只有8V多,是电感的问题吗?场管我拆下了,测得没问题,电感式6.7欧,感觉高了,拆下来了,悲剧的是背面的两个电感之间焊点太接近,我焊连了,怎么也没分开,现在主板下家拿走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是电感的问题吗?
cpu
cpu供电

网友:
kongqiboy
的帖子
一般不应该是,电感老粗的线,怎么有电阻那?

网友:
有可能的。电感不良,阻值变大也可能拉低12v供电电压。

网友:
脱焊的可能性,要大些。还有可能次级短路。

网友:
付吕剑武
的帖子
电感正常情况下电阻应该接近0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