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s3g主板跑C1

楼主(2011-05-07):
技嘉p35-S3G主板不上内存跑C1后不动,上内存后跑到C1后重启,再跑到C1后重启。量内存的供电1.8V正常,换内存也一样,把内存放到别的主板上又是好好的。这是BIOS的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原来好多技嘉主板喜欢跑C1,能不能让它去跑F1?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啊。  bios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还应该测一下内存的其他电压:如时钟、系统管理总线、spd供电、参考电压等。

网友:
换个I/O看看~~C1来回跑I/O坏的多

网友:
看看其它电压,上拉0。9,还有3。3

网友:
还有一个月就过保,怕是桥问题,返修了。

网友:
刷BIOS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