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s IT8282M 换一个烧一个

楼主(2011-05-07):
早上修一块板 是华硕的华硕m2v-tvm/s   检查后发现内存没供电,查看后是一个APW7120这个管子来控制 2个场效应管导通截至来给内存供电的。
他的第7脚是个开启信号的,这个开启信号是内存旁边的 IT8282M的第12脚给的

测量后发现没有输出 更换次芯片后正常跑码、可是过了一会又不行了。看了下发现这个芯片烧了。之后又换了个又烧了
额所以我就没头绪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好像这个芯片出了5VSB之外 其他的电压都是信号,而且电流较小,我想应该不至于烧吧。高手帮帮忙解决下,额老板说这个芯片旁边可能你在焊的时候掉了什么小电容小电阻。他说的是可能,想找图纸吧 找不到。所以来求助了,大家帮帮忙!

网友:
顶下!!!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找个同样的班子,看看有没有缺件。

网友:
有的电路电压高,FB回来后把IT8282烧了。把每一路供电都查一下。

网友:
你查一下,其它各大供电是不是短 路了,如果短路了,就会造成反馈,电流增大,烧掉8282,,因为 it8282m控制很多供电,供电正常后,都会有反馈,反回给本身!

网友:
很少见的现象,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想很有可能别的被控电源的反馈回来的电压太高把那IC烧了。

网友:
你把换下的8282M换到其他板试过吗。如何确定是烧了。
也许是8282M的条件不满足。不稳定呢?

网友:
谁有华硕m2v-tvm的图纸传一份,我也正在找呢!!!STR-EN无输出!!灰色线和7脚是不是直接相连的?7脚只有3.3V,感觉不对!!10脚也是3.3V,还没有8282芯片!!

网友:
查下5VSB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看下你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