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及宇版: 单相AC22O 变三相AC 380V方案

楼主(2011-05-07):
如题:
       因维修需要,  需将AC 220V 转换成三相AC 380V ,  要求带动的负载至1KVA 就可以了.
有哪些方案可以实现:

   如1  假设:
                     用1 变频器(逆变, 将AC 220 V  转换成 AC 220V , 再加变压器, 将其转换成AC 380V  .

不知可行否.

网友:
UPS一般都是三进单出,,没有单进三出的,,,
就是有你这样方案的,估计成本也会很高,,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行,我就一自这么干的!这个简易方案仅仅用于修理变频器!
不多说,上图:

变压器起到3个作用,隔离(必须的),变压,滤波。变压器最好是 角/Y接,减少谐波。我的是Y/Yn。
再转贴一篇:
写得非常好,要求高的时候用变压器隔离,加LC滤波器可以得到很好的波形!

网友(点评):
谢谢方师付, 发自内心的! 谢谢! 就是说我灌水 我也要说. : 谢谢!

网友(点评):
俺脑子笨,没能看懂您的创意。麻烦能详细说明一下吗?就象楼主要求的把单相的AC220V电变成三相的AC380V电。

网友:
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隔离变压器呢?自偶变压器不可以吗?
另外单相可以通过LC移相的办法得到三相,看过一篇文章介绍过,但没给出具体计算方法。

网友(点评):
通过LC移相得到三相, 成本好控制吗?还有, L 和C 是不是要超大的啊,为了满足功率需要. 这是个做工控维修需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
很难说,那篇文章里净是些空谈的东西,所以我也没当真。
现在这个问题我都不想了,因为我们维修间里有3相380V动力电,而且我们有15kW调压器,所以我们修3相220V电源的时候,也不发愁。

网友:
修电源没搞头,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修电源收几十块钱,客户可能都不同意,而我们修要价一万块,客户也不还价,电源和电源可不一样。

网友(点评):
朋友 你这个"电源"和这些高手们谈的"电源" 可不是一回事哦 身价高百倍千倍.......

网友(点评):
井底之蛙,对你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点评):
电源和电源不一样,人和人也不一样。

网友:
提供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用单相220伏交流电动机带个三相的380伏交流发电机了。别笑啊!另外,在我的印象中铁路电力机车接触网就是单相的,但进入机车内经过“裂相”处理转变成三相电使用。可惜我们这儿没有电力机车,无缘接触研究。俺是个铁路职工,修过蒸汽、内燃机车。

网友:
用变压器把单相交流220v升压到380v,然后接一台380v的变频器就可以输出三相380v交流了。你用的功率不大,变频器接单相380v的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难度大,成本高

网友:
用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有2个。
1.隔离。变频器输出的波形对地(指变频器输入电源的地,也可认为是零线)是浮动的,电压非常高,且频率也很高。所以必须隔离,加自偶变压器升压会使问题更严重!对地共模电压非常高,这样的3相380V带负载问题很严重!
2.du/dt。变频器输出端是由IGBT斩波得到的,是方波,其du/dt非常高,可分解为变频器调制频率高次正弦波的组合(傅立叶分解),其高频成分远高于调制频率。如果这样的电源去带按50Hz 频率设计的电器,其后果很严重。以计算机电源为例,其220V/310V的整流二极管都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其反向恢复时间很慢,如果把变频器输出的电源接进去(即使是220V的变频器),这几个二极管也受不了,反向漏电流会大增,导致换流失败,短路!
当加了隔离变压器,因为变压器会有励磁电感和漏感,就相当于接入了滤波电感,高频成分就会被阻止,所以再去带负载就安全多了!
另外,用LC移相产生3相电源,由于L和C 只能移相90度,所以必须加变压器移相,成本高,电压不平衡,相位随负载变化大,所以通过移相来作为电源得不偿失!不如变频器来的好,要不买个三相的变频电源也可,原理和变频器一样的,只是滤波做的更好!

网友:
都说用变压器虽然可以功率都不适合给380的设备,维修试机到是可以。大功率的方案成本一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