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问题

楼主(2011-05-07):
1,冠杰20寸宽屏,图像正常但中部水平有一亮带,大约一寸宽,把此屏换到另同一型号的电路板上(连屏的连接线也换了),故障同样,由此确定属屏的故障了,请问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这种情况怎么修?

2,还有一个屏是白屏故障,经换到另一显示器的正常的电路上后故障依旧,也属屏的问题,这些都怎么修好啊,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啊!!!

网友:
此题无解也

网友:
没法修了,,报废,,

网友:
不是吧?屏上面也有电路板的,是不是哪儿的电路出问题了,请高手赐教

网友:
亮带的判死刑。白屏的可能供电、升压问题。可能还能 救。

网友:
有师傅说要压屏才能搞定,怎么个压屏法啊?盼指点。。。

网友:
你压压看,压碎了你就在那笑吧

网友:
需要专门设备才可以压。。

网友:
屏坏了!这个貌似厂家都修不了的...

网友:
没法修了,,报废ba

网友:
有专门的压屏机或许可以修复亮带的问题,但是白屏或许就是供电升压问题吧  屏坏的几率很小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