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N78用一下灭

楼主(2011-05-07):
网吧机子的主板顶星N78。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就保护,经测试一个D452的上管坏了。他的下管是有两个D472,还有一个L6741控制。心想这个板应是用久了CPU热量过高引起的。换了一个D452。测试D472还有其它的管子。阻值正常。还在测了一个北桥供电的阻值对地为4。在测试一下好的板也是这个数,就接上电试一下。刚开始还可以用一个但后面在来回开几回,又回到原来的现象。开机保护。他的CPU供电主芯片是L6740L。望高手指点!

网友:
在线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