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6600LE

楼主(2011-05-07):
      GPU供电对地短路,把GPU取下来后,量上面有四个电容短路,这是不是代表GPU挂了?奇怪的是,取GPU之前测金手指上的AD线阻值都正常。

网友:
有的不是短路是阻值小,5以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是如何判断这个短路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GPU挂了

网友:
我经常测到对地0.001的。

网友:
这样就收短路吗?

网友:
核心短路了。

网友:
是短路了,难道是取核心的过程中温度过高把核心给暴了

网友:
如果好几个都是00,那绝对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