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笔记本显示器

楼主(2011-05-07):
我的笔记本是联想的(已过保修期),由于不小心将本本的显示屏碰破了,不能使用,能不能换一个显示屏,如何更换。自己能更换吗?如果给维修店换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更换比较容易,注意细节是拆下来时别把屏线和CABLE线拆断
还有一点很重要,换屏时必须先把电池取掉,不然很容易把板短路坏
我有个同事经常出这种烂事

网友:
还是找个同行给你换好了,也就赚你五十大洋,还可以学下,自己没换过要是弄坏了什么东西,可就得不赏识了!

网友:
自己换是挺危险的

网友:
小心把屏线拉断了,,,

网友:
楼主不像是做维修的人 还是找专业的维修机构来更换吧

网友:
百度搜下 看有教程没有

网友:
还是送去搞下吧   免得不熟悉 把屏线搞断了  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