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 典型故障

楼主(2011-05-07):
最近修几台Hp 4411s 故障现象是开机电流上到1A左右。电流来回摆。刷BIOS搞定。这种故障很容易误判断为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不过我遇到几台,都是进水,故障不一样

网友(点评):
前不久遇到一个4416S雷击

网友:
chinachenhua -5
王志佳 -2

网友:
这机器都是3A平台的多。我修的一般也都是进水。

网友:
刷BIOS就好真好,成本低

网友:
现在的bios真是给力啊!

网友:
这款机散热也不行,温度太高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差不多现象直接刷BIOS

网友:
1A左右的时候 机子可以亮吗?如果不亮,如何进行刷BIOS。
不会是拆机,刷吧。

网友(点评):
当然要拆了,还怕拆吗???

网友(点评):
不显示可以盲刷

网友(点评):
HP的没显示也可以刷,

网友:
楼主把BIOS文件传上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支持下  有学到一招

网友:
4411S是啥机器啊,没碰到过。

网友:
4411s的bios,论坛里面就有

网友:
太强悍了,,要我就干显卡了

网友:
BIOS是用官网的吗

网友:
大家膜拜下LZ

网友:
我碰见折中机器先卡坏的也不少啊

网友:
INTEL  的  还是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