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为什么打开讯雷就很卡,重新装过了

楼主(2011-05-07):
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开就卡机

网友:
请问是什么时候的老机

网友:
哪里卡?上网卡还是系统变慢了?

网友:
如果是系统卡的话 把下载任务数改少点

网友:
应该是系统吧

网友:
你是系统卡,还是上网卡啊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10):
上网卡的话太正常了,机器卡的话是不是你机器太老了!

网友:
是系统卡吧 是不是系统装很久啦重新装个看看

网友:
如果机器不老,你检查下硬盘吧

网友:
把以前下载的任务都删除。

网友(2011-07-13):
安装个迅雷去广告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