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喷墨机是不是一体机?

楼主(2011-05-07):
想买一台喷墨机,但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是不是有带扫描复印一起的,
帮我介绍一下,哪个品牌好,多少钱

网友:
喷墨机也有一体的,,这个如果用量不大,很爱堵墨头,,

网友:
不如买激光的,我现在就用的三星4521F;虽说机型老点,但对我们小规模办公还是够用的了。

网友:
喷墨机一样有一体机~

网友:
喷墨的也有一体机的,黑白激光,彩色激光也都有一体机
主要就是看楼主的想法(耗材按原装耗材而论,以同覆盖率的打印张数为准)
喷墨的就是购买的时候比较便宜,但是后期耗材上比较贵一些,黑白与彩色都可以打印,比较适合3-10人的小办公室
黑白激光的在购买的时候贵,后期在耗材上比较便宜,但是自能打印黑白品,比较适合10-50人左右的中型办公室或者对打印机不是很依赖的50人以上的大型办公室
彩色激光的是最贵的,后期耗材也很贵,但是颜色方面没的说,成像的质量也很不错的,但是比较适合对颜色以及成像质量有严格要求的大型以及较大新的办公室
至于品牌嘛,个人认为HP的质量比较好,日韩的品牌最好不要考虑,因为有的日韩机有计数器满,内存超出,使用国家等比较二的说法,使用上很是烦人

网友:
买个联想的激光的一体机,我买了一个M7205 的,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买一体机的话HP,CANON还是不错的.....别买三星和松下的

网友(2011-06-13):
EPSON喷墨的还比较不错

网友:
用量不大就买CANON喷墨一体机不怕堵头,不过墨盒贵。用量还可以就买EPSON喷墨一体机墨盒便宜容易堵头。有钱最好买激光一体机实用 耗材便宜,不容易坏。

网友:
有几个大众牌子,佳能,惠普,爱普生,喷墨机的行业霸主。 佳能的一体机价位便宜。后期耗材贵点,建议改连供。惠普的机子性能好,价位一般,耗材和佳能的价位差不多。爱普生的性价比好,耗材便宜。就是爱出问题。特别是改完连供后不注意保养的。问题贼多

网友:
如果不打彩色 建议用激光的
如果打彩色 就用喷墨的 canon机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