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1-05-07):
ACER 5100不触发,但是有时能正常工作。客户拿来的时候只要一按POWER就
触发但很快断电,加焊过电源IC后能开机,但一关机拔下电源再开又不触发了
请高手指点下思路,测试卡没跑代码。
求助

网友:
是主板的电压有问题,我修过,有元件坏的、也有板材有问题的

网友:
开头有没有问题,楼主注意下

网友:
RSMRST#有时可以和时间没有,比利时联合取代两次
有时不能开机有时能开机,怪问题!!!不动请高手给维修思路
谢谢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460南桥特别爱坏  赶快换掉

网友A:
我倒是建议你多测下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有不良。再不行烧机大法

网友B:
不能触发按时序最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建议你多测下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有不良。再不行烧机大法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所有正常的3 VALWP和+5 VALWP的一般条件,STBY 也正常,但比联RSMRST只有1.5V的!!!!!!!正常的应该是3V首先可发送给SB,再经过PWRBTN_OUT保安局保安局发送EC_ON,SLP_S5/S4/S3#信号,纠正???????
谢谢了

网友:
只能拆一路测一路一个一个芯片的杀慢慢来有时很需要耐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触发按时序最好修

按接收ACIN后比联动力集成电路良好条件时序,比利时联合32kHz时应该打开RSMRST#要发送SB.
谢谢了

网友C:
在不触发是按照图纸和理论一步一步查,公共点 IO的工作条件  南桥的工作条件 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不触发是按照图纸和理论一步一步查,公共点 IO的工作条件  南桥的工作条件 晶振。

与工作条件的IO锑按似乎都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晶体师范大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