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代换问题

楼主(2011-05-07):
接修几张显卡,网吧的,全是8600,9500两个系列的,有几张卡的电源供电MOS管型号是:D70N0  2L和D90N0  2L ,问遍了电子市场,居然买不到这两个型号,用其它的代换,能开机了,可开机不到一分钟就熄火了。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D70N0 和D90N0 都是N沟道的 24V 60A 的场效MOSFET管。

网友:
一般90N03这些都可以代了吧。是不是你其它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cpu,的供电场管,功率,很大的,一般都可以替换的

网友:
因为是网吧送来的好几张同样的卡,有的卡我看是GPU烧糊了,没法修了,但其上的D70M0和D90N0是好的,我就将它们拆下来换到只烧D7和D9的卡上,试机,一天都过去了,没事。所以是代换上去的MOS管不行,但市场又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
    不过xiaochide的建议不错,我试试看。。。

网友:
我也都是用废板上CPU供电的MOS管拆过去,MOS其实不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最好找耐压和耐流比之前那个大一点或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