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完电容后进系统蓝屏,求助????

楼主(2011-05-07):
一款百汉478真的集成主板,来的时候能正常进系统,看到主板上有8个电容鼓了,就给他全换了。换完后悲剧了
开机进系统在滚动条走完进左面时蓝屏。开始以为是电容换的有问题,全部拆下又换了一遍,结果涛声依旧。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内存或北桥脱焊见过这种状况

网友:
没换的时候有这个现象吗

网友:
测量下蓝屏时供电有没不稳定。

网友:
内存问题居多!!!硬盘数据线也有可能!!!

网友:
c pu 的供电场管,可能性能不良!

网友:
检查看内存部分,还有你换完电容供电正常么?

网友:
装个系统 进PE试过么

网友:
估计是内存金手指氧化了,用橡皮擦擦下

网友:
你说一下蓝屏代码呀,找相关代码的说明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先简单修起,清洗内存.CPU.和槽...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给系统重新做下,我也碰到过你这样的事,电容坏了5个,换了电容同样进到滚XP就重启。后来我给系统重做了下就好了。

网友:
看电容附近的贴片元器件有无损坏的

网友:
没换电容前紧系通过正常,硬盘线换过,内存换过,槽子也清理过了,内存供电正常,系统装过也不行

网友:
看楼主上面的回答,我也产生过类似的问题。
不过我换了其他牌子的电容,虽然都是同种类型的电容。但是机器不能启动。
换了同一个牌子的电容,就启动了。
和电容品质也有点关系。
不是同样容量的电容,都可以随便替换的,主要看替换在什么地方。

网友:
先确定所换电容都是什么电路里的。再下手

网友:
cmos放下电,擦擦内存

网友:
应该是北桥供电有杂波,,电容是坏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供电电压稳定性  会清楚一点

网友:
没见国这种情况,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我直接说个最好的办法,把原来的电容放上去试试,如果正在证明是和电容有关系,如果故障依旧,那说明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这块板本来准备放弃了,今天正好有需要一块这样的板手上没有,就顺便把它拉出来试试。靠,奇迹出现了,莫名其妙好了,经过反复实际,确定现在没问题,郁闷

网友:
楼主再没动过,放几天就好了?好奇怪啊。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良呢

网友:
看看电容换好没有,还有就是有没有伤到电容旁边的线

网友:
是不是要放凉了才好啊。。。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很有帮助的。学习了!

网友:
内存居多··

网友:
我隐隐约约看到好像有个A字 是不是Asrock华擎主板? 如果是的话华擎主板换电容是反着换的。 就是白对黑。黑对白。

网友:
换电容最好换同牌子的电容,别的牌子有可能不兼容造成这种蓝屏。我们遇见了大概有四五例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呵呵,说不了咋回事,就是放哪没动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内存的问题,有时cmos放下电就好了,电脑的东东不好说,问题总是千变万换

网友:
电容没有装反吧。你可以重做下系统,如果不行再去找其它地方的问题。你可以试下能进PE一般就不一定是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