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CI945GC 网卡不能用,已经搞定。。。。

楼主(2011-05-07):
盈通 CI945GC  网卡不能用,高手指点一下。。
此主板集成的网卡是:板载RTL8100C百兆网卡
集成的网卡不能用,外接了一个PCI 8139的网卡也不行,都只能认到以太网控制器,芯片型号都没认到,手动强安,可以,不过,不能DHCP认IP地址,
用USB的网卡,可以上网,
现在换了网卡芯片,没用,拆了网卡芯片,外接PCI网卡也不行,
最后,换了一个GB的南桥,一样不行,只能认以太网控制器,这个图纸没有。。(没有跑线路,)一般修到集成网卡不能用的,都是拆了网卡芯片,插个PCI的上去就能上网的,这个板,没搞定,不知道问题在哪?

问题已经解决,查PCI总线地发现,有二个地址线阻值偏小,正常二级体值都是468,有二个地址线的二级体值为436,
这二个脚是A20和B20脚。随便找了一个945G图纸,带8100C网卡的,查看了一下PCI的 A20 和B 20脚,是AD30 和AD31地址线 这二个信号进 17页的 GB南桥,和28页的8100C ,
现在网卡芯片都拆了,GB的桥也换过了。。拔下测试卡,发现A20 和 对面的B20脚里的弹片倒针了,短路的,用镊子调好后,接PCI 网卡能上网了,安回8100C 一切OK,
上三个图,一看就知道太简单了。。汗,看来经验有时也不太灵呀。。呵呵。。。

网友:
路过   我也遇到过一块七彩虹的主板声卡问题和你的一样  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RTL8100C 这个是挂南桥还是北桥的呀?
==========================

楼主会做南桥?还问这么低端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用示波器看看  网卡上面的25M晶振 波形,我遇到过,结果换了晶振就好了!!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封贴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点评):
查看原文。上了图。。

网友:
我没看明白呢。。高手说下呢..

网友:
这种主板烂的要死,上次有个声卡不能用,修好了主板不稳定

网友:
事先没插PCI设备怎么会出现倒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