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0s 机器运行慢

楼主(2011-05-07):
看到论坛上好几个说6530s运行慢的机器都没修好的,今天修好一台,发出来供大家参考下。。。
芯片组:945GM+ICH9M
(论坛没有6530s集成显卡的图纸,找了个独立显卡的参考,主要参考了小贝花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234
主机故障:主机运行非常慢,进系统要10分钟左右
维修过程:拆机后目测机器,没有发现有进水或者烧毁的痕迹,打开电路图,发现适配器插入后LIMIT_SIGNAL信号输入分别在开机前后产生ADP_EN、OCP_OC#、ADP_PS0、ADP_PS1这4个信号,见图1
裸板测试,检测到ADP_EN为高电平,OCP_OC#为低电平(这个看到论坛上都说是低电平有效,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我测量错误),ADP_PS0为低电平,ADP_PS1为低电平,其中正常的只有ADP_EN,其他3个都不正常, 看图可以看到,OCP_OC为高电平时会导致ADP_PS0与ADP_PS1输出低电平,而引起i/o检测错误从而导致机器变慢,从ADP_PS0与ADP_PS1的输出条件来看,只有当OCP_OC为低电平时ADP_PS0与ADP_PS1才输出正常, 从图纸可以看出来,要想OCP_OC输出正常,最起码要LIMIT_SIGNAL、VBIAS、ICS、BQREF正常才行,测量LIMIT_SIGNAL=6.5v,VBIAS=5.8v,ICS=0.9V,BQREF=1.2v,测量u1024的输出脚为5V(其中的ICS为适配器的电流检测输出脚),判断U1024坏,更换后OCP_OC输出为低电平,ADP_PS0与ADP_PS1输出高电平,安装硬盘,进入系统约40s,故障修复。

看到论坛上其他人发的机器运行慢的帖子,都是和适配器的检测信号有关系,大家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以此作为一个检测的方向。

其中维修的过程参考了小贝花的6400运行慢的帖子,在次感谢下小贝花。

chinafix.com.cn迅维网_sch_ZZI_PV(A01)_0401.pdf

网友(点评):
CPU使用100%,NC6400有这通病

网友(点评):
请教下LZ:“OCP_OC为高电平时会导致ADP_PS0与ADP_PS1输出低电平,而引起i/o检测错误从而导致机器变慢”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太牛了。。要是我就没从下手了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太牛叉了 我叫你师父吧  要学费么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考了,真是高手呀,学习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对高低电平的认识有点混乱,有时搞不清楚#的到底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有效,一般就是按照实际测量的为准,也可能是我自己搞错了,你可以看下电路自己分析下,要是错了了就提醒下,谢谢了。我看图纸是认为OCP_OC#高电平有效的,可能我认识的有错误吧,主要是那个机器修了好几天了,我记得测量的时候OCP_OC测量着一直是高电平,结果PS0和PS1总是输出低电平,后来换了U1024后PS0和PS1输出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
关于惠普的适配检测信号,一直不是很明白,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不错可以试试啊。不过这样的我还没遇到

网友:
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检测信号的具体作用我也不太清楚(没有人给具体解释过),猜测是和适配器的功率有关系(和DELL的机器的中心针一样的功能),插入适配器后中间的针会输入LIMIT_SIGNAL信号,经OCP电路后输出4个信号(好像是有3个信号输入到I/O),然后I/O再做出相应的保护(例如机器运行慢或者黑屏不启动等),我理解的大体是这样的,只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楼主太强悍了,关于那个信号,图纸上是低电平有效,但有效的意思可能是保护啊,就像shdn#信号一样,低电平有效,正常工作要高电平,低电平就关闭了,不知理解的对不?

网友:
楼主、能否把主板上的那个U1024所在位置、给指出来啊!我在主板上查了半天也没发现U1024啊!

网友:
楼主u1024的输出脚正常是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