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学习一个月修好块收来的板子

楼主(2011-05-07):
昨天下午从卖破烂那收来个昂达AM2主板,型号N68S,NV单桥.......今天拿来打各供电阻值正常,上电一瞧,有待机电压,全板无复位,于是按照主板的上电时序先查各大供电,在测得全板电压正常后,第二步查全板时钟信号有没有出来,..CPU,PCI槽,BIOS......都没时钟?NV单桥无时钟芯片,它是集成在桥里的,桥要得到总线电压好信号才会开启时,于是从总线电压产生的MOS管S级跑线,跑到一个排阻,测量此排阻两端阻值为无穷大,看了下,这是一个0欧姆电阻,明显坏了,从电阻另一端跑到一个三极管的B极,三极管的E极接地,C极一路经过一个电阻到了一边,一路到了一个MOS管的G级,D级经过一个上拉电阻一路到了桥里,问题找到了,找一个相同排阻换上在上电,成功跑码>>>第一次写东西,写的不好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跑线不好跑

网友:
呵呵。。。又一个基地的精英出生了。

网友:
学习学习、

liujinfu123 -2 灌水,警告

网友:
好,写的很精辟,楼主的水平很高啊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网友:
恭喜楼主啦!我还在努力学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论坛上看到几个帖子都是说昂达的AM2主板,是这个位置的毛病,有的是三级管坏,看来这个地方是故障高发点,通病,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