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声音

楼主(2011-05-07):
我有一块宏基的板但是我不知道型号了   这块板没声音   我换了声卡    和功放   供电我查了1  9  和25  38脚    还有查那呢?叫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比如数据线还有别的

网友:
耳机插口坏了也会引起没声音的.

网友:
耳机座的JD信号。。。ALC662 高电位 功放工作,,低电位 耳机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那的数据钱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喇叭没有跟耳机座有关吗?  还有什么叫低电位 耳机工作

网友:
哪一个管理他的  你就查一下数据的对地阻值正常不正常

网友:
先试试耳机有没有声音,量一下喇叭有没有阻值,耳机接口坏和喇叭坏都有可能呀

网友:
请教下,声卡的条件有什么啊

网友:
有什么啊!  是不是数据线  声卡共电  还有什么真想不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服了你了!~~实在不行,那就加个PCI外接声卡或者USB外接声卡!~~

网友:
我上次那个是数据线出了问题的

网友:
一般是耳机插口氧化造成的,你测测喇叭的阻值4至16为正常

网友:
声卡的晶振、时钟、RERST、还有耳机有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