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S-S3P主板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1-05-07):
送修一张GA-M52S-S3P主板,上U测试,复位灯常亮,不跑码,测量CPU供电1.6V ,内存电压0V,内存供电上管有3.3V,内存供电管换过,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换过,故障一样,BIOS也刷过,哎,不知从何修起了,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你内存PWM芯片是什么形号啊?你要查查芯片的控制脚有没接到什么电路。

网友:
内存PWM芯片型号是W83320G,有点看不懂,上图

网友:
请问这个芯片工作条件有哪些?14脚是不是开启芯片工作信号呢?

网友:
W83320G换掉吧

网友:
W83320G 换过了,故障怎么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这个简单的很  你看下这个PWM 的供电   有么有我有图给你看下

网友:
还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IO换了,我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