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26C 经典蓝屏故障未解决

楼主(2011-05-07):
一台SONY S26C 的机器,来时候不亮,做完显卡能亮了 第二天拿来了 说是过完XP滚动条 先黑屏一下 然后蓝屏 报ati2dvag
以为显卡没做好 重新拔了直球 谁知道故障一样,网上又发了个9700的显卡,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把显卡驱动卸掉 可以正常进系统,在安全模式里也该了 那个PCI TO PCI 的哪一项 还是不行  请问各位师傅们谁遇见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或者做完显卡,拿个自己的硬盘重装下系统看看,驱动去官网下载,手动上
因为有时候用集成的软件包跑驱动,装完会蓝屏,以前我就碰到过,软件包的驱动和新显卡不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干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