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跳变正常,无背光无字,有可能与显存有关吗?

楼主(2011-05-07):
看电流跳变应该是要显示了。但是屏幕还是黑的,没有背光也没有字。显卡换过了,如果显存有问题,会导致这样吗?
即没有背光没有字的情况下,会与显存有关吗?
无背光

网友:
就算没有显存也能显 只不过是白屏没图像 显存只会引起花屏 我个人觉得不是显存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外接能不能显 也可以注意一下屏电路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