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楼主(2011-05-07):
今天收到一台HP------CQ41的笔记本    出现屏幕画面抖动的现象     不是闪屏      是画面用着用着突然好像拉扯一样或者跳动     一秒钟又正常了      有时候闪动的频率很高     换屏测试确认是屏幕的问题     但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呢     还请师父们分析下     因为真的很想知道     也想弄懂原因后看下屏幕能不能修复     希望师傅们能指点下     真的谢谢了....

网友:
好像有听人家修屏的说过是漏液了,导致的不良现象。

网友:
恭喜,你这个屏应该用的是LG的屏,抖动的时候可能在上部或者下部还有线条在抖动。这个是缺陷屏,通病,没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那天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最终是换屏,,,最终认定是屏有问题,有点复杂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像这样的屏还可以修吗,我这里都有好几片了。都是客户留下的

网友:
141WX3 的屏吧,换屏就行了,搞不定的,这就是所说的闪屏门吧

网友:
我遇到过是屏上的电容引起的!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CQ41还在保吧  ,怎么客户还保外换了

网友:
这种屏可以修,我修过 换主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