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能引起一开机就花屏吗?

楼主(2011-05-08):
内存能引起一开机就花屏吗? 主板是集显 logo还没出来就花 并且不是在logo图案上花 是各种乱七八糟符号黑的白的 还来回乱动 重启几回都一样 有时候就黑屏没图案 机器关机放一会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
内存不良会引起多种问题,其中就有花屏这一表现!

网友:
遇到过内存金手指氧化开机就花屏的,GF6100集显

网友:
集显的话内存肯定会造成花瓶,因为此时内存已经作为显存在使用了。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一半内存不会引起花屏,如果集显的就会引起花屏

网友:
好像板载内存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很正常。。。。要看显卡是独立的  还是集成的。。。。内存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
板载内存和独立内存都可引起花屏。

网友:
集显。。内存问题容易花屏

网友:
集显内存会引起花屏

网友:
回7楼是集成显卡的内存容易花屏,还是集成内存啊

网友:
对 ,一般集显主板就这样,

网友:
集显的话  就那样  内存引起花屏很正常  换

网友:
内存是能引起花屏的...

网友:
内存能导致花屏

网友:
集显的有可能。神码都有可能

网友:
独显的会因为内存故障引起花屏吗
经历过的朋友说下

网友:
内存花屏   有这种现象的  呵呵

网友:
的确可以引起花瓶故障。

网友:
集显的, 内存部分出问题是会花屏的, 这包括内存本身问题和内存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如果的集显 内存坏会引起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