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上电,黑屏 AMD芯片组

楼主(2011-05-08):
HP 4416S 客户送过来的时候,开机有电源,黑屏,技术员判断是主板问题,机器拆开来维修,换了个QL64的CPU,机器还是点不亮,怀疑是CPU座子坏了,压住CPU座子,外接显示器,偶尔能开机,CPU座子虚焊,做BGA不知能做好否,机器开单留下。明天上班再修

网友:
管子容易坏。

网友:
我们技术说换个网卡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差的有点太远了吧

网友:
网卡与U座有关系吗?

网友:
你们技术是蒙你的吧,网卡导致此故障的几率应该是很小很小的。。。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啊,压开机不一定就是脚座,amd的北桥也是易坏零件啊,加热北桥风险小啊

网友:
CPU和北桥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