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sss6690 量产后数据能恢复吗

楼主(2011-05-08):
客户有一金士顿16G u盘拿来时USB接头折弯,盖子撬开重新焊好接口,插电脑上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网上找到SSS6690量产工具孤独的牧马人版,软件里面能认的到,

由于客户要里面的数据,没敢做量产。手头又没有同型号主控的U盘做量产恢复测试。或者除了量产,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读取里面的资料?请教高手

网友:
量产后数据100%恢复不回来,如果只是接头重做,应该不会丢数据的,检查一下主控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
量产是低级格式化的一个过程,数据恢复不了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焊好,看看是不是有短线

网友:
量产了 在恢复 是肯定不可以的   我也想看看那位大侠 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接头这边折弯虚焊,主控这边的线路看起来没问题,估计真在使用时折弯导致的数据丢失,已建议客户上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地方看看

网友:
- - 量产是直接擦除数据的 无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