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明基-经典中的经典!

楼主(2011-05-08):
今天修了两台明基显示器。一个是Q7T4。不通电。拆机看无明显器件坏。量电源输出,12V,5V,正常。主板个供电正常。量开关。坏了。换好后。机器变为通电不显示了。外接灯管也不亮。这种板子一看就知道。量C5707。坏了两个。再量9024坏了一个,换好后。。仔细一看,是变压器一脚虚焊了。加焊后,机器正常了,烤机中。
下午又是一台FP71E,通电不显示器。也是C5707坏了。根本原因还是变压器虚焊。所以,以后修到明基的板子时一定要注意高压板上的虚焊。

网友:
你这还申请转正啊,这多是常识了修过明基的我看一般人多知道这个通病了.

网友:
以后修到这种机器,可以直切正题。

网友:
以后会多注意高压板,感LZ

网友:
我们现在这显示器见得很少了,几年前的通病了。还留着一堆,9024 5707  和面的的开关。

网友:
请问你怎量它c5707坏了的,是看到它鼓包了吗,还是短路 了

网友:
短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882467

网友:
C5707 坏的最多了

网友:
都是虚焊惹得祸,有时候电容也是坏了的。

网友:
所以我说是经典中的经典呀

网友:
这个机会估计不大,。。。呵呵。。这个是我维修显示器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 的问题,。。而且 这个问题在 AOC 代工的几款机器上都有同样的虚焊

网友:
恩  这机子 这个问题多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刚开始修液晶?现在不会修的都知道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