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密码是多少

楼主(2011-05-08):
IBM X41有开机密码,密码芯片是P24S08,用IBM PASS读出的密码如下,具体是多少?谢谢。

网友:
是CMOS密码,用工具不能清除吗?

网友(点评):
这个帖子怎么插的队?奇怪,本来我是沙发。

网友:
十分遗憾啦,没有一个人作出贡献,看来这种尖端的东西大家还是有所欠缺。已经解开了。

网友:
没看清楚,按一下那个AA on的按钮吧

网友:
没有用过。。。还可附说明?

网友:
东海,可否与大家一起分享下,你的解决办法不。

网友:
看右边那个烂里有没有2个一样的数字或字母,他就是。

网友:
16进制的反编一下就出来了嘛。

网友:
好象就一个问号。

网友:
你都读出来了,不是有个秘密分析软件吗,用一下就能大概知道,要是不行到其他机器要个数据写进去不就好了吗?搞的那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