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的问题

楼主(2011-05-08):
IBM T40中有一个东芝芯片,叫TOSHIBA TB62501F。芯片有点脏,看的不是很清楚。在南桥附近。请问这个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啊,谢谢
芯片

网友:
喜哥出马回答了,我也学了一招。呵呵。在实地的时候讲的是T60。TB芯片讲的很细的哦。

网友:
3V 5V 跟它有关系

网友:
又学习了一手

网友:
双喜
的帖子
再请教一下,版主
TB62501,也是属电源管理用,用于开启一些小电流电压,如VCC3B VCC5B等
这个VCC3B,VCC5B,是不是只待机3V,5V啊?可能这个问题比较白,勿见笑!
另据说各板子的待机3V,5V表示方法也不是相同的,请问一些较常见的表示方法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 tb就是pmh4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