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之asus a6000 开机不定时掉电,键盘短路电法

楼主(2011-05-08):
接机一台A6000,客户说是开机丢电,
开机5秒后丢电,指针在3的位置丢电。

看这情况,以前的经验是内存不过,换了一根内存上机测试,试机还是一样,再换内存另一个接口。看到电流跑过刚才的位置上心也在喜,不一会就看到开机画面了。原以为就这样好了,谁知试了几次又是一样的问题丢电,想想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啊,不用多想了,拆机吧,拆到键盘的时候想到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键盘短路。直接把键盘去丢,试了不上20下,当然是把硬盘去了,再试的,不然。。。。。
这下不知怎么办才好了,因为前面和客户说过了,是主板上的问题,没办法想到原来做的修键盘短路的工具还不知在不在。找找看

吧,找好好不一会,就到了。现在让大伙看看我做的图。很简单的一个变压器。
接上220V,出来的接线的接键盘引脚。键盘引脚每根线都接过,接到第一根与第三根的时候,出现一点小火花,心喜中,因为看到这个就说明故障找到了,再电一次,一根与三根线,没有火花了,接上键盘再试,ASUS 的画面出现了,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次,交机。此机出去快一个多月了。
小平有限,描述不是很清楚。希望能帮到同行的朋友。

110左接第一脚,110V右从第二脚划到24脚,
110左接第二脚,110V右从第三脚划到24脚
110左接第三脚,110V右从第四脚划到24脚,依此类批。对不起朋友们啊,图片上面少了一个右字
经验得出,有部分因键盘问题引起点不亮的机器可以用此法试下。

网友:
ASUS  有很多的机子触摸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一早运气就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借你吉言,今天搞好一台T61显卡,搞到最后显存也重值了

网友(点评):
T61机子就是难整,不过还是祝贺你。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LZ,,技术不错,  想请教一下, 你那个电容,的参数是多少的呀,  ?

网友:
好有创意的维修方。。。。。。

网友:
没看懂,再写的详细点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4-380v

网友:
  小的菜鸟请问为什么要电啊  电下就能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鸟,这个也很简单,你接到如果是笔记本电源部份短路会烧什么,对,就是保险丝了。把它当成保险丝就可以了

当时键盘阻值没有量,如果量可以用200M那个档位可以量到,阻值很小就表明坏了。只不过量量也浪费时间。因为故障点找到。用这个在键盘接口接几次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画张草图看下  那个涤纶电容是跟变压器串联的吗?  怎么个电法 ?

网友:
完全不懂原理.用220电键盘?为什么点出火花后就好了?点出火花不是证明有短路吗?有短路220电不是会把键盘烧坏?就算理解为按键短路出现长期按住键盘。电断开后键盘是否还可以正常?外观也正常?或者我太小白了理解错了,求解释

网友:
我看了半天也没怎么看懂,能把步骤说详细一点吗?我好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楼主,你这样电键盘还能用吗?  你的意思说键盘每2个相邻间的软排线阻值都应是OP(OPEN)

有阻值就是漏电, 用你做的小电流高电压冲击 就能把漏电的地方打开,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电不是220V的只是接上220V供电,表数字上面都有显示是110左右的电压(60V电压是最好的)。我做这个电之前,也在想会不会烧坏键盘,经验得出,不会烧坏。最多是键盘,有几个不好用.大部份都可以正常使用。07年的时候修这种问题修不少有些要电完拆开补线(断线不明显要用表来测)。有些键盘价格高不像现在,没法做了

网友:
觉得这么做还是换键盘来的直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解。这台机电完之后每个按键都是正常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这种方法,基本不用了,键盘才几个钱啊。不过当时给客户说的是主板上有问题,现在又说键盘问题,不好说啊。如果说主板修好了,键盘也是坏的也很难说得通,因为接上键盘故障还是一样的。如果直接换个键盘,客户能看得出来,而且钱也争不了多少了。如果见到这样的问题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用110V来电键盘。是不是太高了,,不懂。。?

网友:
gggg82
的帖子
这是用来判断键盘短路还是来修键盘的啊?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weiguokang
的帖子
都可以,键盘好的也搞不坏

网友:
这个 额LZ。我也米看懂

网友:
呵呵 也是啊 楼主厉害啊

网友:
没必要那么高吧 20V就够了

网友:
我晕,他说的是电流表接220V吧,表上的电流跑到1.10吧

网友:
三石专用
的帖子
你说的是第一张图吗,V是电压表,A是电流,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故意把两个表放反了。有可能是图片不清楚,有时候我看多那种数字万用电源,也会搞有错确

网友:
生世缘
的帖子
20V试过没有用,正常是60V-80左右最好,有个65V的送人了

网友:
说实话没有看懂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还第一次看 键盘还有这样修的 你那电容加多大的呢

网友:
噢,刚开始还不解,看到下面,也就是直接换键盘得了。

网友:
gggg82
的帖子
进水了怎么通下电就能好 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