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花屏R25本,700可以回收么?

楼主(2011-05-08):
同行拿来个三星R25本,一进系统就黑屏
显卡门的显卡
他说给搞过,没换改良的

T2450/1G/160G
945的桥
8成新

敢收么?就怕焊盘有问题. 三星的PCB 很薄,容易做挂板子.或者变形了,换新的显卡也不行呀。
我心里没地
如果收了,我就买个7300的改良版本芯片,295元
成本就995元了

如果是:如果不要硬盘,不要内存:500元,可以要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大家,650元收过了

三星R25(B004)

网友(点评):
收购本本,指向某一项配件可以卖多少钱进行收购,比如您想收这台R25,那么看屏的售价是多少,要低于这个屏一点点收就行,所以,这个机器500元收。

网友:
个人感觉600回收比较合适,一千多出就行

网友:
呵呵。有点贵了。不划算

网友:
价格还行,反正不赔钱

网友:
焊盘一般不会有问题,不过三星的板子薄,拿到手里都有点怕怕的。还是别折腾了好。

网友:
700 有点高了 叫我收的话只有500元  我收了个R400也就600元  你还要成本  不划算的

网友:
700高了吧~~q我也打算500收,呵呵

网友:
我只能出400回收

网友:
可以的。说便宜的查查这个板子价格再说吧

网友:
无边版主都来了,那我啥都不怕了

我去给同行说去

网友:
高了,500块还可以考虑。。。

网友:
价有点高吧,如果真的没修好,就只能换板,就是主板价格+700
如果当配件,你要买出3个以上的配件才能回本!(你不可把屏,CPU ,硬盘,一次卖掉吧)

网友:
这两个机器特容易坏。没必要收,实在要收加钱肯定要便宜。

网友:
700高了 低于500客户也不情愿 价格应在500左右

网友:
收机器价格当然要越低越好。。。。去年1月份机器去年10月份收450(asus)

网友:
还是适五百适中点

网友:
一般400收拆个屏用用还行

网友:
一般收本本都是低于500的,高了没意思,收的基本都是些需要整的

网友:
这个价格有点高了   500了还行可以要

网友:
我来给你算下单件的价格,T2250最少也能值个180,1G价值80,160G为120,14.1的宽屏二手也能卖个400吧,这样算下来已经有800了,其它东西多少也能值些吧,可以收的,我一般都这样收的,只要有钱赚就收,不行就做配件吧

网友(点评):
CPU累死都卖不掉啊

网友:
最多不超500元,同行那么高价还是不收为好

网友:
要是我收,500多。太高了。没得赚,还伤神

网友:
都已经是坏的机器 就别当好机收了 三星板子修好算是运气

网友:
收吧,这个价格还可以

网友:
如果是我不会超过450收。

网友:
不要硬盘,内存:500元可以要么

网友A:
个人感觉没多大意思,扳子是修过的如果这机器扳子拿过来做不上桥哪就没意思了,拆机器拆桥换上好,感觉还是一般一般,机器又不是什么好机器,配置也一般买个屏的话现在屏价格又那么底。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没多大意思,扳子是修过的如果这机器扳子拿过来做不上桥哪就没意思了,拆机器拆桥换上好,感觉还是 ...

谢谢你了
你的意思,最多600,回收??

网友:
500元左右收就行

网友:
不过这个A壳容易坏,而且买不便宜,应该能利马出掉的

网友:
价格还可以啊

网友:
那么你那机子咋样了 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