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硬盘的电路板要什么代换原则,怎么看电路板的型号

楼主(2011-05-08):
换硬盘的电路板要什么代换原则,怎么看电路板的型号

网友:
这当然是找同一型号,同一容量的啦,这样才不会出错,如果换得不对,硬盘有时会不能保存分区表的,我试过几过都这样。

网友:
同型号,最好同批次,还有部分硬盘电路板有存储,需同时代换,不然盘一样会出错

网友:
在哪里看型号?

网友:
是不是看硬盘的品牌和容量就可以了

网友:
换电路板能换好的硬盘真的不多,就是同型号的板子也不行。

网友:
电路板上都有代码的

网友:
难怪,我上次有两个硬盘是一个型号的,我把板互换了一下,装上电脑竟然认不出来了

网友:
看型号.生产日期.生产地.固件版本

网友:
有的还要把BIOS芯片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