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长城L9VB4用EP1122能否支持?

楼主(2011-05-08):
长城L9VB4,MCU,A5MDC14999M0748S,外置24C02,25P05VP,24C16.用EP1122是否支持读写。EP1122在线读写用那些软件怎样读写?我试刷2025,PT361,NTA93A,乐华2270都可以。就是不会用别的软件读取写入,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读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用MSTAR,ISPUTILITY,V4.3.4.2软件,连接不上?

网友:
是的 。用MSTAR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调冒向左跳可以读出25P05A,24C16是不是屏驱动数据,24C02是模拟量吗?

网友:
24芯片不用理他
也可以在写入的擦除所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