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没有3v 5v求助

楼主(2011-05-08):
这个图大家给看看  我觉的电压都有的  但就是没有35v出来    首先是16脚主供电19v有的   在就是 EN013脚控制是B++经过电阻分压得到的一个3v以上 的高电压 也正常的   8脚的3vlP 也有3。3v左右的电压  17脚5VLP也有5v以上电压   3脚和4脚2VREF也有2v的电压   14脚也有2v的2VREF电压
9脚和22脚vBST自激振荡电路也有5v电压       但现在就是35v电压出不来 芯片是我新换的 测35v电感只能测到0.4v的电压两个电感都一样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照你这样说应该有了    是不是MOS管有坏了啊   换换试试      看芯片有没有接地啊

网友:
我也非常纳闷啊   之前是有的   就是不能触发  加焊ec之后就没了    真是气死我了

网友:
看看3 5V电感滤波电容

网友:
有可能那个电容坏拉低了不,MOS管坏也有可能

网友:
  既然之前动过EC,还是从EC再下手吧

网友:
对地阻值1百三十多  正常 的   ec两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而且3v5v的出来的电压都是只0.4v不可能35v的电容那么巧都坏了吧

网友:
量一下3v5v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把 mos  管换下看看吧

网友:
看下后面的电容  量下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馈多少算正常  我量不到电压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问题,拉掉了。

网友:
查图纸啊   找到反馈电阻  量下电阻阻止正常吗?

网友:
再换一个嘛,买的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线性电压电路问题

网友:
哇,和我的电脑一样。我还没研究过自己的电脑呢。

网友:
动了EC才没有3V 5V 的那换个EC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换 的  我加焊ec 就没有的   不过你的提示很重要 谢谢   我原以为只一个EN0就行了

网友:
芯片 每只角都向外跑下线

网友:
比是 每个脚都跑线   那目的是什么  总部是为了好玩吧

网友:
各人觉得是后级问题。 还有就是芯片没焊好。中间没接地。

网友:
现在3.3V  5V都没有,反馈也是没有的,你把EC吹下来,再焊回去看有没有3.3V  5V 。还有现在的待机电流和原来一样吗?

网友:
这个EC是什么???学习来了,我感觉应该先撬起高端管的输出脚,看看有没有3,5V输出,再查后继电路。

网友:
我换了两个芯片了   不知道哪里短路了    老烧芯片  两个都烧了  问题也没找到   气的我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