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 求解

楼主(2011-05-08):
QDI P4I848P PRO主板现象是时亮时不亮  有时跑C3 18  25  26不亮  不亮时大部分是不通电放上一会就回出问题  我测个供电正常【内存 显卡我都排除了】  内存信号正常  AGP插槽信号也正常  很是郁闷  我想这几个代码应该出在显卡附近上 而且应该出在电容上  我就把图上的这个电容换掉  16v470 换成25v470 故障一样  换成16v1000的故障一样  我把25v470和16v1000并到一起装上好了  故障排出了【大家不要怀疑我的电容有问题  排除了】  不明白其中奥妙  求解  我这没有示波器  也量不出个所以然  但用万用表测电压正常   求解  为什么

网友:
别高兴太早啊,用几天试试看看能不能用住。

网友(点评):
测试两天了

网友:
  LZ   25V470和16V1000并在一起装上是什么意思啊   ?   怎么并啊   板上不是就两个孔么?

网友:
还是得测试几天才能下结论哦

网友:
应该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正常的电压用16V1000UF的和用并着的(相当于1470UF)应该没有区别的。相信LZ只是增大了电容容量从而暂时掩盖了主要问题

网友(点评):
对啊 现在问题就在这挣大了电容容量

网友:
换电源试了吗

网友:
这样可不是个好办法啊

网友:
还是没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起来不就是扩大了容量吗,跑26不量,大都是显卡附近(集成显卡)的电容问题吗?

网友:
方法不厚道

网友:
路过咆哮下

cxkjjlb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要是我就把两个电容再去掉一个小的。看看能不能变坏。总觉的不像是因为加大容量才好的,有点像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