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 -gj17L3

楼主(2011-05-08):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的。驱动板电压正常。但是所有按键没有反应。。。。迅速求助
求助
联想

网友:
按键板问题排除了吗?MCU程序呢?

网友:
按键。程序 已经刷了。不行。

网友:
你可以用万表量下,查下MCU芯片有没有问题。我修理中总觉得是程序不对。按键板电压正常吗?24C02也用表量下

网友:
哦。知道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