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50C的显示器开机最上面有一条很粗的线

楼主(2011-05-08):
联想D150C的显示器开机最上面有一条很粗的横线,过几分钟又正常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可能屏被修过的或有些坏.我见过的都是这样.

网友:
擦屏线试一试

网友:
可能屏坏,我有个额22的 竖线 时有时无。屏坏了

网友:
先换驱动板嘛  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但是屏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