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845E SB不能用

楼主(2011-05-08):
联想L-I845E USB口不能用,前置的也不能用,电压正常,就是没信号!求解!多谢!

网友:
因为没有图纸.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先量下所有USB接口信号引脚的对地阻值,看下所有的引脚对地阻值是不是都一样,如果不一样,通过跑线路或看图纸USB是南桥控制的.那么看下信号引脚与南桥之间有没有二极管或电阻之类的元件(一般的没有都是与南桥直连得),如果有元件且元件是好的,那么问题就在南桥上了

网友:
多谢了!还是不能搞定!

网友:
2 3脚阻值要正常 一脚供电正常 4脚地线要正常 接口 bios 桥 请参考一下

网友:
看看跳线帽有没有跳错,在bios设置里看看是否把usb禁用了,要不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里面USB是开着的,没看到USB跳线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