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005FPW花屏 10分钟过后正常

楼主(2011-05-08):
我这有两台都是一样的故障,屏没有问题。用别的板子代用的试了,12V和5V的供电正常把这两处的电容也都换了,故障依旧,不知哪位有遇到这种故障的修理好了吗 交换一下意见,共同学习。
DELL

网友:
我前几天刚发表了个联想的 也是几分钟就花屏 把驱动板上面震晶旁边的电容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是贴片电容吗?

网友:
一台换了个通用的板子, 还有一台等着看看客户怎么说 。这个板子比较复杂,有两个USB口的供电烧坏了。改通用的板子按键板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