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41 BIOS 或请在BIOS之家有账号的朋友帮忙下载

楼主(2011-05-08):
TCL K41
CPU温度过高

听说这款机器有这毛病,刷BIOS就能好
求这款机器的BIOS
或者有BIOS之家账号的朋友帮忙下砸(新注册需邀请码)
http://bbs.bios.net.cn/thread-92135-1-1.html

谢谢

网友:
。。。。。。。。。。。。

K22 1.10.rar

网友:
这机子CPU温度高
进系统就60
看看电影就70°,掉电

刷了1.07版的BIOS无效
再刷刷无边超斑的 1.10版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是机器一热键盘鼠标就不能用,在DOS下也不能用,重装系统也一样,换南桥和IO还是一样,外接USB鼠标键盘都能用
有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南桥很热,和BIOS有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