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 - 自由战士III电源一通电就停

楼主(2011-05-08):
有一个世纪之星 - 自由战士III电源,是AT2005和LM358方案,一通电就停,说明保护了,有时用镊子不断的短接绿线和黑线,偶尔又不保护,能工作。逐代换和电容故障依旧,现在找不到是哪儿的问题了,所以在此求各位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你要先拆开来看一下啊 老兄~

网友:
我电容都代换过了,还没有拆开吗?

网友:
那你也不能盲目的就把电容给换了啊。你这咱现象很可能是输出有问题,再他细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金牌的提问居然后新手一样,基本什么也没做就来提问,狂晕。
保护了,补焊次级电感。

网友:
电源保护,我修过的电源都是次级保护。电源IC的保护引脚的外围电路看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