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在下面的芯片,如果下面的焊盘掉了咋办呢?

楼主(2011-05-08):
一个isl 6237的电源芯片,

由于进水,把6脚供电脚焊盘给腐蚀掉了。

咋办?

双列引脚可以直接在引脚上飞线,可是这个引脚在下面,有办法飞线吗?

网友(点评):
脚的引线焊盘是走夹层的吗?能否放大并拍个图上来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呀!!

网友:
先在IC上上好线,焊好后对应再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这样,绝对好使

网友A:
连上线绿油固定的,然后焊IC。

网友:
只能说很难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上线绿油固定的,然后焊IC。

谢谢,

没见过绿油呢,

我们这边没有卖的。

网友B:
能拍个图上来吗?让我这个莱鸟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拍个图上来吗?让我这个莱鸟帮你想想办法!!

谢谢啊,

照片拍了,请赐教。

网友(点评):
将焊盘拖平 清洗干净后看看到底腐蚀到什么程度

网友:
估计不太好弄,耐心点弄弄看吗

网友C:
将引脚翘起焊好后在飞线

网友:
找到那个掉点要联接的地方,由此引线到这个IC的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引脚翘起焊好后在飞线

翘不起来啊,

网友D:
这容易,,我是这样弄的。。先焊好IC。。然后再用风枪把线吹上。。弄过几个,,浪费点助焊膏没事

网友:
不好意思,让楼主久等了!!刚回到家!
详细操作已标于图上,不妨参考一下!!

网友:
先在断点处接好线,然后用刀头往上焊别用风枪去吹

网友:
这个一边从IC引脚上飞一边用刀把板划开焊上

网友:
这种芯片引脚与一般的不同,用飞线的方法是不错,不过,难度不是关键,而是要细心,耐心的去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容易,,我是这样弄的。。先焊好IC。。然后再用风枪把线吹上。。弄过几个,,浪费点助焊膏没事

引脚在下面,吹不到啊。

网友:
先把飞线焊在焊盘上  用高温胶纸固定  在上IC    一定要对准

网友:
昨晚连夜回的帖不见了??真怪!!

电脑IC烂脚补救办法(回楼主的帖).做法见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哇塞 都成 这样了

网友:
看高手们得 解决办法 楼主 好了 上图看看

网友:
楼主:弄好了没??

网友:
谢谢子夜之光同志,

焊盘实在是太小了,两根引脚加上中间的空隙,可能还不到一毫米。

网友:
呵呵,一毫米的间隔挺宽的!!不难操作呀!!若有这些,再细的接脚都不怕了!!见下图!!

网友:
间隔1毫米,还发什么愁啊。

两只引脚加上之间的间隔,还不到1毫米。

网友:
也不是都坏了,飞线就是啦,一一两腿

网友:
若焊盘整个脱落了,只要与那么一点点原来的焊盘引脚,就能找出它的去向的!再用跳线方式连接,就行了!

网友:
这种焊盘很好焊吧,比BGA的好几百倍了..

网友:
查一下图纸然后飞一条线过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果然够专业,这设备都是DIY的吧

网友:
呵呵!那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初步的效果还可以,不受废气的搔扰,也能让IC添点安全系数!而对微电子的维修也算是先行一步的!

网友:
QFN封装先把焊盘托平对好位用风枪吹。用镊子调整位置,吹好后用烙铁加焊。

网友:
补上线呗, 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谢谢各位,

补了两根线,看起来焊的还行啊,但是不能启动啊。

网友:
焊成这样   汗

网友:
大哥,我技术不行,请教应该焊成啥样啊?

其实这是放大了好几倍的,实际芯片还不到一厘米,那两根线加上中间的空隙,最多也就一毫米。

网友:
这焊盘区域怎么吹成这个样子?
如2#说的,直接飞线,不要再原地方挖了。

网友:
焊接本身就是要多加练习才行了,焊功不是一两天的事.

网友:
这焊盘就是这样子的,别的焊盘也是这样的,你把你焊过的焊盘放大了看看,除了没有脱落的其他的一样的。

网友:
可以放细导线在下面,然后再上芯片前提是细线要用绿漆固定好,

网友(2015-10-08):
先看看引脚是不是空的,空的就不要管它了,如果是有东西的飞线固定好再焊吧,我也是最怕这种没引脚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