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显示器,型号:TFT1780ps通电显示,有吱吱声。3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一直

楼主(2011-05-08):
Hasee显示器,型号:TFT1780ps通电显示,有吱吱声。3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一直亮,重新开电源,故障重复。电容换了几个新的,故障依旧。本人是刚学维修,请高手指点。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要换灯管了

网友:
我也有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
看看灯管接口的地方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是灯管打火,检查灯管

网友:
灯管有问题,换掉就能OK。

网友:
不妨加焊下高压包

网友:
应该是 高压板

网友:
首先排除高压部分,其次锁定灯管。

网友:
先用测试灯管测试一下......然后在去排除故障......先高压后灯管

网友:
原来网盟都深藏不漏。。。。。

网友:
那我也顺便问下。我这里有个19的和楼主说的差不多。也就是说接电显示无信号输出,接信号线会显示,但一会就无信号了。还有偶尔也会通电后什么都 没有。那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要先排除高压部分,换个通用高压条看看,在查看灯管部分!